MT190AW02 显示屏 闪屏求助

楼主(2017-05-18):
MT190AW02 显示屏。AOC 显示器。如图片中的这样闪。偶尔能正常,但过不了多久又闪  ,该怎么修,有遇到过的吗?给点思路,谢谢大家       VGH 19V   VGL   -3V

搞定了,还是VGL 的问题,闪屏的时候VGL 也跟着闪,现在量是负10V 左右,

网友:
驱动板逻辑板和屏,建议测量一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A:
VGL-3V高了点,应该是-6V左右才正常

网友B:
这个不要忽略了 电源的+300电容。 还有我问一下楼主这照片怎么制作成动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要忽略了 电源的+300电容。 还有我问一下楼主这照片怎么制作成动态的??

手机自带GIF 录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GL-3V高了点,应该是-6V左右才正常

恩   现在是负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现在是负10V

那现在OK了没

网友:
我修到一个是联想17寸的,显示的字符上有颤抖。把驱动板电容换了个遍好了。

网友:
闪的时候量电压看哪个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点吗,VGL是什么?

网友:
对啊,我也不知道VGL是什么。楼主不解释一下么

网友:
通用板点屏,测试一下,不行看下屏区吧

网友D:
请问一下是怎么 修好的也不说一下 哈哈

网友:
先确定是屏还是板问题

网友E:
不要着急谢,把故障点弄个图片上来?
否则这帖就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着急谢,把故障点弄个图片上来?
否则这帖就没意义了。

好了    就是换的MAX17  电源芯片 具体好多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是怎么 修好的也不说一下 哈哈

换的MAX17  电源芯片 具体好多型号忘了

网友F:
楼主联想E450 NM-A211 这个机器什么问题呀?修好了吗?我遇到一个一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联想E450 NM-A211 这个机器什么问题呀?修好了吗?我遇到一个一有问题的

没有修好,  是桥坏了。,桥和CPU 在一起的 ,交也交换不了,最后没修,退给客户了

网友G:
大神  可以说明白点吗  是怎么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  可以说明白点吗  是怎么修的啊

就是换的屏上面的电源芯片啊   MAX 开头的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