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dell14z-5423花屏!!!

楼主(2017-05-18):
机器型号:14z-5423
故障现象:开机能进系统,显卡驱动感叹号,显示花屏。
     废话不多说,看图 干了显卡正面两个显存就好
                               再来个亮机图!
觉得不错的话,加分支持一下啊

网友A:
如何快速判定是正面那两个显存呢

网友B:
厉害了,怎么判定是显存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快速判定是正面那两个显存呢

先用风枪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怎么判定是显存问题 ,,,

先用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用风枪加热试试

显卡也就在旁边的哦,,,

网友A:
明白了,所以是加焊显存好的,不用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所以是加焊显存好的,不用更换

最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就在旁边的哦,,,

先热显卡 在考虑显存

网友:
修显存的我遇到的很少,

网友:
这主板还有显存问题的,没遇见过,显卡出问题也很少的

网友:
你加热显存 显卡不也受热了么 你还是不能确定问题啊

网友:
显存不用更换???

网友:
怀疑显卡问题  加焊显存  显卡受热  真的没法分清什么问题

网友:
有部分显存是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AMD显卡都修怕了

网友:
先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楼主要是能同时发下花屏的故障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返修几率大感觉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快速判定是正面那两个显存呢

看到AMD怎么没干显卡

网友D:
为什么不先吹显卡呢  显存通病??

网友:
怎么判定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先吹显卡呢  显存通病??

吹过了 最后吹得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