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备份HP 型号TPN-Q173 版号:G35a

楼主(2017-05-18):
亮机备份HP 型号TPN-Q173 版号:G35a  开机biso

亮机备份HP 型号TPN-Q173 版号:G35a.rar

100%好的

网友:
谢谢的  这个机器还是慢新的

网友:
LZ这个是不开机BIOS吗
我手上现在 就有一片

网友(2017-06-19):
这机器很新的阿

网友(2017-07-21):
正好需要         下载刷刷看

网友:
我刷了,原机BIOS电流跑1.7-1.2  内存持续几秒的波形。刷了这个BIOS触发1A,内存没波形。

网友(2017-09-03):
有试咯行的吗  刚好有个机器  开机大小写灯闪5长3短   不显示!

网友(2018-07-13):
正好需要,啊大神,亮了才好好好好好

网友:
谢谢 啊  不知道刷机后慢不慢、、、、、、、

网友(2019-01-09):
看来是两条生产线的,我手上修的芯片边上的胶都是白胶

网友(2019-05-18):
这款机备份的没用,刷其它机不亮的。

网友(2019-08-12):
我这今天也来了一台,刷刷看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2020-03-15):
下载下来试下看

网友(2020-10-08):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1-01-29):
不行刷了不亮机,555555555

网友(2023-02-08):
机型,板号相同。刷了这个电流0.6,不动,pch_pwrok正常,24M晶振正常,但是南桥不发出时钟信号。刷了别的合成的,正常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