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刷Bios清零,仍然报B500,求高手答疑解惑

楼主(2017-05-18):
各位高手大家好,本人刚大学毕业,但是爱好折腾各种电子产品,手上有一个佳能MG2580S的打印机,打印的时候报B500(如图)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次性打印机,清零不了,可是直接放弃不是我的性格,于是拆开打印机后
发现主板上的BIOS芯片为25Q16B,兆易GIGADEVICE公司的
本来想着刷个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网上没找到,于是在网上买了一块二手的主板,烧录夹,CH341A编程器

经过测试,这个二手的主板功能一切正常,于是通过烧录夹连上了这个好的主板,打开软件

读取并保存数据后,换上B500的主板,检测、擦除、查空,打开刚才保存的文件,编程并校验,
完成后安装回打印机,仍然报B500,试了很多次也不行,求各位大神支招。
我曾经怀疑过程序没有烧录进去,于是擦除后直接上打印机,打印机无法开机,排出了程序没有烧录进的可能。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你们所提的方法我会一一试验的。

网友A:
买了个二手主板直接用不就得了,难道是想复制程序以后退货?:jingx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二手主板直接用不就得了,难道是想复制程序以后退货?:jingxia:

哈哈,我要是早想退货就没必要等一个月保修过了才开始搞这个主板。

网友:
今天才明白,背面有个八脚的计数芯片,到了一定数目就报给主控,停止工作,可惜这个芯片网上买不到

网友:
芯片型号是
4G08
两排数字

网友B:
直接淘宝买清零软件  我面对的是客户 所以一般都是买软件清零 收钱~~

网友C:
可以拆下来程序芯片刷一下,试试看,在线刷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下来程序芯片刷一下,试试看,在线刷有干扰

拆下来刷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买清零软件  我面对的是客户 所以一般都是买软件清零 收钱~~

据说这个机器是一次性的,没有清零软件,问了几个淘宝店铺都说没有

网友:
换板换板换板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路过路过,这个没玩过

网友(2017-06-17):
背面有个八脚的计数芯片,到了一定数目就报给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