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不触发

楼主(2017-05-18):
开机不触发,点开关IO 30脚有跳变,29脚也有跳变,32脚S_SLP_S3无跳变,查晶振有压差,而且有波形,现在只能按时序来,查PCH的待机条件应该没有满足,看图。VCCRTC有3.3V,RTCRST也有3.3V,VCCDSW3_3也有3.3V,DPWROK也就是RSMRST信号,发到在我要吐槽下华硕了,妈的,板上没有标注元器件号,好吧,下的点位,我找这几个信号,我都找了好久,要把点位 放大了一点点的瞅到的,那个比NET查询真尼玛让我抓狂了,找到这个信号点了查询NND的不出来这个点,好多信号都在点位上不出来这个点,只能放大了点位每个点出来标注后,我用眼睛一点点的瞅出来的,一万个草尼玛,一边修这个比华硕的板子,我一边骂,差点都把丢垃圾桶了,跟边上人说,下次有华硕板子老子不修了…………好吧,又扯远了,我在看到RSMRST信号时,只有0.2V不正常,找点位瞅了很久,在桥上面的点上瞅的,瞅到后,一看,跟IO的49脚是相连的,而且这个49脚的我刚开始都测试了的是3.3正常的,好吧,飞线,开机正常了,如果这个比点位能够NET查询信号时能在点位上显出这个信号的连接点,我现在也不会眼睛花了,我是找的桥上的工作条件,当时我都想到这个信号了,只是直接量了下IO的49脚有3.3V就直接忽略了,没想到是断线,靠

网友:
总归问题还是找到了!这为以后修这种板积累了经验!

网友A:
兄弟,你这点位图分享一下,我也这块板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点位图分享一下,我也这块板没有修好

好,我现在发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点位图分享一下,我也这块板没有修好

你下吧,这个点位我觉得不好用,不过也没办法

P8H61-MLX3PLUS R2.rar

网友:
以后再修这样的板子一下子就秒了花的时间多记得就牢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下吧,这个点位我觉得不好用,不过也没办法

这个刷了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刷了也不能用

兄弟,你很服了你的灌水技术,真服!!点位图,你还可以刷了进去,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呢?我很想知道,这么大的点位图你都可以刷的进去,而且很清楚的写着点位图,你都可以去刷,哈哈,当成是今天看到的一个冷笑话吧,也就不举报你了

网友:
这种io不装CPU要不触发

网友:
版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等着用就是下载分数不够啊。。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2017-06-23):
P8H61 R2.0和这个点位图一样不?我也是不上电,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822太多眼睛都花了

网友:
月饼曾经讲过类似的案例,把迅维维修部的一堆高手都难住了,好像就是这个rsmrst#,在桥附近断线了,在IO上却有电压。换成一般人修,八成会误杀桥。今后查条件,得查2端了

网友:
上面是H61的时序么  大神门

网友:
IO的RSMRST和桥的DPWROK和RSMRST断线,造成桥不发出高电平的SLP_S3#,不触发

网友:
想请问下这个板子的绿线连到IO第几脚。。没分下不了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刷了也不能用

刷你妹啊  有你这么灌水的 你刷进去我看看  牛B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