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不过内存 通病

楼主(2017-05-18):
主板测试不过内存。测试卡跳53 写BIOS无果。不想打字了长话短说 直接去掉U19就好了。
通病

网友:
没遇到,遇到一定试试看,学习了!

网友:
描述的真够简单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小8脚爱坏,拆掉。 通病

网友:
u19去掉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网友:
这是连接SM总线的小管子吗

网友:
描述的真够简单的,什么也没学到,没营养。

网友:
徐总大概不会同意你这么来修吧?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系统总线被拉低了

网友:
SMBUS总线被U19这个I2C总线调节芯片给拉低了吧。

网友:
很受用,好了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

网友:
遇到过几块,好像没搞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以后遇到小八脚就拆拆拆。。。。。。

网友:
8脚芯片问题 华硕也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个调整电压,用于超频之类的东西。

网友:
对,拆掉就好。

网友:
U19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不会也是总线被拉低了吧

网友:
主板测试不过内存。测试卡跳53    写BIOS无果。不想打字了长话短说     直接去掉U1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