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开机电流到 0.8 不显示

楼主(2017-05-18):
dell 14-3437开机电流到 0.8 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显卡电压 有吗 如果有先刷个 bios

网友:
刷BIOS 干显卡

网友:
查图纸看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显卡 或 屏幕 看看

网友:
你应该补充一点条件好分析啊,电流有没有反复抖动,如果是一点不动就不好修了

网友:
先按照时序看看复位有没有出来,再就是bios程序刷一下,

网友:
先刷bios,,显卡有电压加焊或换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 电流 跑0.7和0.8的机器都比较难修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 出结果了吗 有结果的话分享一下啊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