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苹果主板上芯片多,安卓主板上芯片少?

楼主(2017-05-18):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苹果主板上芯片数量多,安卓主板上芯片数量少?有些杂牌手机主板上的芯片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安卓手机上该有的功能一样不少?有知道这其中缘由的大神吗?

网友A:
安卓集成度高,比如安卓的CPU包括基带,苹果是有独立的基带CPU加码片

网友B:
苹果的主板集成度高一些,安卓的也有集成高得,安卓大多数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集成度高,比如安卓的CPU包括基带,苹果是有独立的基带CPU加码片

集成度高了好,还是低了好,都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主板集成度高一些,安卓的也有集成高得,安卓大多数都差不多

苹果主板上元件都是密密麻麻的,安卓手机主板上面有好多都是空白区域

网友:
有些国厂机,零件也比苹果少不了几个

网友:
主要是安卓机集成度相当高,所以元件很少。

网友C:
集成度高的优点也很多比如大大减少元件数量及更好的可靠性也省钱…… 但缺点也不是没有,最讨厌的就是若其中一个功能坏了,那么就只能更换整个芯片

网友:
苹果手机多一些

网友:
学习了,这个我也不懂啊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看来知道问题答案这个的很少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同求,有的分享一下

网友:
同求,有的分享一下

网友:
苹果机更先进一些

网友D:
安卓CPU集成基带,硬盘集成内存,蓝牙wifi GPS都集成在一起了,集成度能不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CPU集成基带,硬盘集成内存,蓝牙wifi GPS都集成在一起了,集成度能不高嘛

哪一种比较好,为什么,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度高的优点也很多比如大大减少元件数量及更好的可靠性也省钱…… 但缺点也不是没有,最讨厌的就是若其 ...

之前在哪里看到过,跟你说的一样,可是知道的人却很少,也可能问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