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维 TW-A78LM2 求内存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7-05-18):
如题。主板拿过来就缺件。根本就不清楚芯片型号。
求好心人。。。。。。

这我在官网找的图片。证明确实有芯片的。
因为我用rt8210试过所有锡盘看起来圆滑。

网友A:
找了一个RT8120装上去  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个RT8120装上去  炸了···

你真是高人呀 ,你咋知道是RT8120

网友:
看这PCB也挺老的吧,,

网友:
实在 找不到 可以根据 反馈电阻 计算反馈电压 找个代换的   目前 最起码 能在主板上找到  上下管的控制级 GND VCC  八脚芯片好查

网友C:
看 焊盘饱满光滑 这个是空焊的吧
也不像是 内存的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 焊盘饱满光滑 这个是空焊的吧
也不像是 内存的8脚芯片

原来的像是被扣了。我找了一个RT8210换上去试过。而且我找过这板的图片这里是有芯片的。只是看不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高人呀 ,你咋知道是RT8120

找不到图纸和可辨别图片  碰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