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USB3.0插2.0设备不认 插3.0设备就认 这个怎么搞

楼主(2017-05-18):
2代的机器 左边带一个USB3.0接口  是用芯片转接的   驱动打的都对  就是不认2.0的设备  鼠标 键盘 都不行 灯亮 就是不能用  进PE也不行
插上3.0的U盘  试了好几个都可以直接认到   换了一个USB接口 一样的问题   右边的那个USB2.0接口正常  接什么都可以 哪位大佬修过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查查USB接口的条件,看看桥的USB供电模块有没有缺点,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查查USB接口的条件,看看桥的USB供电模块有没有缺点,有可能是桥问题

右边那个USB2.0倒是挺正常

网友B:
感觉还是驱动的问题,第三方芯片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驱动的问题,第三方芯片的驱动

进PE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bios设置有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设置有没关系?

我试试 把这事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试 把这事忘了

不管呀  艹蛋了这个

网友:
进官网下一个驱动,感觉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