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电流0.24掉电

楼主(2017-05-18):
版号NM-A362 芯片组 四代I7 (板载)
症状 加电掉电,机器进水
进水方位
电阻100K 已经补上,转换电压已经正常
加电后1.5秒掉电,CPU电压1.8V 复位用万用表测得接近2.9V 的时候就掉了
CPU核心供电 电感阻值0.003(福禄克15B )(优利德0.010)
谁有好板测下CPU阻值,谢谢,实在找不出问题了

网友:
CPU 虚焊或损坏

网友A:
三星的板子不好弄,没印零件编号

网友:
单桥问题多啊,查查它

网友:
三星的不好弄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整了把?

网友:
桥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 你看看后续电压出不出 出了就干桥

网友B:
桥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 你看看后续电压出不出 出了就干桥
说的是重植吗亲,这个可是保修3个月哦
电压全出,把CPU模块供电的19V断开,不会掉电

网友:
板载三合一,没有显卡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弄啊

网友:
这机器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测一下cpu供电的波,进水部位处理干净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 你看看后续电压出不出 出了就干桥
说的是重植吗亲,这个可是保修3个月哦
电压全出 ...

电流0.24 你确定全板电源都出了

网友:
少电压啊 啊

网友:
你测下少的电压啊 ,

网友:
这问题好搞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PCU电压啊

网友:
三星的板很容易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板子不好弄,没印零件编号

不知道你哪里看出他是三星的,一看就是仁宝的板,联想的机器。

网友:
只能从进水位置,条件查查看了

网友:
仁宝的机器……。

网友:
CPU挂了吧?没有这么低的阻值呀。

网友:
没弄好好,准备退了,可能性大估计CPU坏的

网友:
cpu容易出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