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HXU4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裸板电流100毫安

楼主(2017-05-18):
今天遇到一台神州本在电池模式下正常开机,,插适配器裸板电流到100秒掉,内存电压正常1.5V示波器测量发现到CP31电容这里秒掉,,这个电压是有U60(ISL95870B)控制产生的,这个芯片正常,就换CP31电容后正常。

网友:
这是哪支路上的东东啊,以前遇到这种毛病都是3V5V路上的多。老哥你最好补充完整点吧头有点晕

网友:
电容时间长了会漏电

网友:
cp31在哪里?

网友:
电容短路了 这个应该会发烫的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联想也是这样。

网友:
下次直接换

网友:
波波神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