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程序秒杀联想E531时开机--时不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7-05-18):
Thinkpad   E531inteIi7独显
    故障:开机黑屏,BIOS电池放电可亮机,时开机/时不开机、时而掉电反复重启1.0-0.3
解决方法:
     只需刷U6即可排除,开机超快,以下是程序,这个程序只能解决以上故障,其它不详。
Thinkapd联想E531-VILE2

网友A:
亮机快吗?会不会引起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快吗?会不会引起亮机慢?

我刷了,亮机超快的

网友B:
哥你这是不是从宝宝上搞的啊:wuyu:

网友:
U6是多少M的啊?

网友:
这个好,有针对性,遇到了直接刷

网友:
是一个4m的bios程序哦

网友:
先 收藏了!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是不是从宝宝上搞的啊:wuyu:

10元买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
4M的程序,可以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