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电流定 60 毫安

楼主(2017-05-18):
自学小白又来发帖啦,这次这个手机已无维修价值,但是我还是要把案例发上来给大家一起参考。

6Plus 不开机,电流定60毫安。顾客说明:换屏时换坏了

故障现象是:不需长按开机键,直接按一下即可上电,上电到60毫安不动,电流没有任何一次跳变。

接到板子后,由于夹表不漏电,大电源坏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小,先更换USB管理芯片 更换充电管理芯片,涛声依旧,故障一毛一样。

装回芯片,更换大电源,涛声依旧,故障还是一毛一样。

接下来,上电到60毫安不动时,查各路电压,发现电压都有,但有个电压貌似不正常,CPU的1.0V供电只有0.85V,因此,又找了个大电源换上,涛声依旧,故障现象一毛一样。

继续上电到60毫安不动时,查复位,复位电压有,1.75V,姑且算它正常

查I2C总线,发现问题!I2C总线短路。那好,那就拆除1501 1502 1700吧,拆除完后,依旧短路,再结合CPU供电只有0.85V,那么说明大电源是好的,只不过电压被拉低了,剩下的故障点无非是2个:板层短路和A8挂了。无论哪种原因,这个6P板子已无维修价值,到此,向顾客说明后,顾客放弃维修。

网友:
虽然没修好也要加分鼓励,下次继续发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6666666666666 会不会灌水。。

网友A:
我想问 楼主的自学百度云能再发一下吗? 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 楼主的自学百度云能再发一下吗? 我找不到

笔记本的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 楼主的自学百度云能再发一下吗? 我找不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hU2uFI 密码:y6qt

网友:
嗯。。 有手机的吗。。不修电脑 看看理论是不是通的 我也是自学的呢。。。

网友:
要是我。飞线

网友:
换屏坏的?会是灯控IC,显示电路啊。

网友:
其实可以拆U打值试试的。

网友:
要是U出问题啦,飞线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会不会是螺丝柱扭断线了,你看了没有。

网友:
有没有看看螺丝柱下边断线没

网友:
只要套件不坏,搬板始终有解:daxiao:

网友:
这不是白忙活额!!

网友:
有没有手机的视频啊兄弟,

网友:
稳稳稳如狗,没白费功夫吧!

网友:
顾客拆机考虑螺丝孔的问题

网友:
我想问问 总线有几条呀? 总线是个啥。。。 我也看见不开机最后查总线。。  我就是量了量对地阻值。。量量好板的看看一样不。。 你是怎么发现总线问题的 ?

网友:
对这类定电流我总是没办法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很好 值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