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1201T笔记本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5-18):
同行拿过来的,说是80以内直接维修,好吧,开机能加电屏幕不显示,换内存无果,拆机后裸板一看居然是AMD的芯片组还是二代内存,之前没想到这么小的机器是AMD芯片组,因为发热量大嘛。既然是AMD芯片组,那么就有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引起的不亮机,测量果然只有1 .5V 。换个电池后开机亮机了,故障排除。
AMD芯片组
笔记本

网友:
路过看看,兄弟你口渴吗,看你说了这么多应该渴了吧。出去编个深奥点的问题嘛,过把瘾哈哈哈哈

网友:
一般都先刷bios試看看,不行再處理其他的問題!

网友:
你太有才啦,我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