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

楼主(2017-05-18):
华硕m5a78通病谁知道

网友:
还是按时序检修吧

网友:
看来是不敢搜索了  4金币
看故障  复位灯闪 查VDDA小5脚
你的故障也没说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CPU座上方的有个2.5V供电芯片爱坏,故障现象就是:装CPU开机掉电,不装CPU就不掉电

网友:
二楼正解,还是按时序修吧

网友:
你量各大电压没有   查查电路啊   别老想修通病  哪那么好啊

网友:
spd供电线路容易烧吧

网友:
别什么主板一上来就找通病,那有这么多的通病。

网友:
有个现象会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