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手机都用的什么电路图软件,猎人电子图和zxw哪个好用?

楼主(2017-05-18):
  大家修手机用不用电路图呢,哪个图纸狗用的好一些,全一些呢?有用过的吗?
  我在下面的情况下需要电路图:有的时候主板上掉下一个元件,结果不知道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有的时候手机好几个功能都失灵,想看看是不是电源电路的问题;有的时候焊盘弄掉点了,想看看它是不是空脚;有的时候局部功能失效,比如不充电。
  能百度出来的电路图只有很少一部分,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的全的电路图软件。

网友A:
应该都是差不多,可以买个试试看,不行再退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差不多,可以买个试试看,不行再退货,哈哈

我只想用15个子形容你----“”高手“!!!!

网友:
好像电子图不支持退货吧,都差不多感觉更新太慢,国产机图纸很少,有些机器资料还没有论坛全面

网友:
听说飞鹰的安卓图纸比较多。

网友:
zxw好一些, 主要还是看人的习惯

网友:
手机不熟悉  不是太了解

网友:
我用zxw.好用

网友:
都差不多吧,还是看习惯

网友:
我用淘宝买的低价点位图

网友:
网上还是很多的

网友:
用免费的就好了,论坛里有都有。ZXW好像还可以以前用过。现在用的是免费的。ZXW贵。

网友:
我买的猎人的 苹果图纸都能查到 安卓就不行了 建议花钱买个好点的799吧

网友(2017-06-17):
新手建议猎人,操作体验查询方便。懂原理会看图纸的ZXW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