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接屏线不开机拔掉屏线就开机

楼主(2017-05-18):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MWV1900T,接上屏线就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拔掉屏线指示灯就亮了,拔掉屏线屏幕白白的,能正常,为什么接屏线就不行了呢?电压都正常,难道是MCU程序问题吗?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在液晶屏上的逻辑板有问题),顺着屏供电保险找下去就能发现奇迹

网友:
屏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如果没短路  就吧电源板的电容 全换了试试

网友:
你指的电压都正常,是接屏幕上去时,屏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吗,如果屏电压都正常的话建议你刷一下BIOS,还不行就挽MCU吧。祝你好运财源滚滚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我想学习一下,我有个屏好久了都没修好。。。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代换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液晶屏PCB板元件有短路,一般都可以修的

网友:
查逻辑板有没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AOC的,电源板带负载不足,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黄色的12V到高压线圈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A:
1屏短路了2电源板5V电压带不起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屏短路了2电源板5V电压带不起屏

两个字:精辟!
不加分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负载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