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M-DS2技嘉主板

楼主(2017-05-18):
-ATX_PSON   这个信号不被拉低   有些什么问题啊       桥都发回信号了

网友:
如果桥发回了信号还 不触发 更换个IO 试下
如果有拉低动作 只是拉低一点点  测下上拉22K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小

网友:
多半是IO的问题

网友:
查查IO PSON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io  io没问题的话就跑电路  看看中间的元器件是不是坏了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触发下开机针,再强行拉低绿线可以开机么?

网友:
SLP_S3#如果已经是高电平信号,那要么IO到绿线存在问题,要么就是绿线的上拉部分出了问题或者IO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