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认屏,谁遇到过这种坑爹问题

楼主(2017-05-19):
6代用自己屏能显,换另一个屏不显,屏确定是好的,好坑爹。

网友:
苹果机还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安卓的有遇到过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是一原装,一个非原装,而电路有点小问题,则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没遇见过,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是一原装,一个非原装,而电路有点小问题,则会出现这个现象

对,用原屏能显,组装屏不显,这是哪里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B:
说明你主板的电路有点小问题,正常情况下是不挑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主板的电路有点小问题,正常情况下是不挑屏的。

这种情况无法修吗?

网友D:
换显示座 必杀

网友E:
不显示那个应该是组装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显示那个应该是组装屏吧

对,组装屏,可是客户要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无法修吗?

不好修,还是换其他屏更快捷。

网友:
这种故障就不好查了 没有具体的维修方向

网友:
看下组织,都正常,就把座子换了。很简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显示座 必杀

牛逼,必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