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图m4主板连尾插小板排线断解修复。

楼主(2017-05-19):
某宝查了一下这个排线,妈蛋,要好几十块。叼!!!直接搬出显微镜干它!!!其实有显微镜,排线飞线并不难。

几乎整个排线都飞了,心累。10几根,也是闲得蛋疼。m4的配件真几把贵
最后。求加分!!!:ciya:

网友:
佩服……太有毅力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这赚的也是辛苦钱,虽说没什么成本,但时间,精力我感觉更值钱。

网友:
楼主论坛严管区请注意下文明用语。

网友:
就是粗口了点,但是飞线技术确实厉害啊。

网友A:
这个排线夹层里有一层地线,飞线有可能造成表层线路短路,需要仔细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线夹层里有一层地线,飞线有可能造成表层线路短路,需要仔细分开

那看来我运气挺好。这点我没注意到,装上就不敢拆了。不耐拆。谢谢指教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有个显微镜就是好啊,用起来太方便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也是杠杠滴啊

网友B:
我想给你加分,不知道咋加啊,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给你加分,不知道咋加啊,求指点

一楼上面点击赏字。:ciya:

网友:
这么细的线   你也真有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楼上面点击赏字。:ciya:

我这电脑版,愣是没找到,麻烦截图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电脑版,愣是没找到,麻烦截图给我看看

哈哈,无所谓啦。有这个心意我心领啦,谢谢!

网友D:
FPC整条断裂接好后最好加个加强板,或者牢牢的粘在机身上防止二次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C整条断裂接好后最好加个加强板,或者牢牢的粘在机身上防止二次断裂

是的,做了加固。防止碰撞断线。这线太细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用多久老板

老哥,稳。

网友F:
这线是用的听筒喇叭线还是0.02mm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线是用的听筒喇叭线还是0.02mm的漆包线

有专用的。。。。。。

网友:
排线是定住的,不活动,没事的,能用到手机报废。

网友G:
飞一个三星27寸3D显示器的排线,60多根并列,头疼了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一个三星27寸3D显示器的排线,60多根并列,头疼了好几天

哈哈,累觉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