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3010i换粉盒复印不明

楼主(2017-05-19):
  今天去换京瓷3010i粉盒新粉盒   之前不知道复印和打印效果  换上新粉盒之后打印有点不明  复印更不明  回来咨询师傅说可能是代用粉盒 或者是粉盒的问题   不行就清洁一下感光鼓  然后下午去看复印机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看见有清洁感光鼓啊  无语   然后看到上面有浓度   就加浓度  试机   打印复印 OK走人  大神勿喷     这个问题回来想了一下  应该是粉质量不行  以后还是用原装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鼓

网友:
鼓的问题吧,

网友:
新的机器不可能鼓就出问题吧  就是换了个粉盒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换个原装的墨盒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换个原装的墨盒试一下吧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