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Z68M-D2H REV1.0 不触发。最后是bios自我修复

楼主(2017-05-19):
技嘉 GA-Z68M-D2H REV1.0

1:不触发。万用表东量西量,后来又可以触发,奇怪。最后发现短接COMOS针脚也可以触发,奇绝了。刷主bios,一样。下图为COMOS针脚图

2:触发后测量 DDR15V,VCC18V_PCH,1.05PCH,CPU_VTT,VCCSA电压都正确,无cpu电压。
    测量IO (IT8728F  -DXA GB) 50脚ATXPG正确,63脚PWROK1无输出,122脚参考电压Vref=0.68V,低了,正常为2.8V。

怀疑IO问题,挑起63脚 ,触发启动后,全板有时钟,桥发出了复位给IO 68脚 -PFMRST,IO没发出任何复位信号出去。

3: 更换IO,没有变化(草率,IO的外围条件还有很多)。查至IO 2脚电压1.43V,不正常(正常值3V),走线至板子背面见划破,旁边128脚 125脚连接也被切断。刮开后补焊,128 125 飞线至源头。

4:以为维修至此就会结束,普通补线。
5: 触发启动,运行10秒,停5秒,反复。IO 122脚参考电压2.8V, 2脚电压3.29V,都正常了。全板电压正常,有时钟有复位,当然也有了CPURST,VCORE=1.19V。拔掉内存有报警蜂鸣,应是进了BIOS.

6: 无奈,没别的地方弄了,测bios的脚位,1 2 5 6脚是有跳变的。 反复在7脚敲打了几下,顺便清理一下了焊接留下的残油,突然蜂鸣“滴”的一声,正所谓峰回路转,画面出来了,还以为搞定了,不料画面10来秒就消失了,然后反复如此。
画了一个简图,标有VCORE ,VAXG,以及时间长度和蜂鸣的时刻点(用独显)。核显0V 0.71V 0V 变化,VCORE 1.19 0.81 1.19V 同步变化。

屏幕画面的内容显示“主bios损坏,系统从备用bios写入,这将用时几分钟,更新主BIOS.........”  更新到3%处,画面消失,然后周期反复.....

长摁触发键停机,再次触发也如此。

停机断电后,再次上电触发,主BIOS更新至100%,进PE,装系统,运行ok。

还有一点残留,独显核显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测量核显电压总是为0V, ???

---- G1610 + GAZ68MD2H, 主BIOS显示U1G(UEFI BIOS), 维修时刷入的是F1版本  见技嘉官网: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rd/GA-Z68M-D2H-rev-10#support-dl
生手维修,多多支持

网友A:
敲打BIOS7脚就有画面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敲打BIOS7脚就有画面是什么问题

没有焊接好或有锡丝粘连造成的吧  估计bios校验错误然后从副bios覆盖也跟焊接有关系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还这么折腾啊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你这板像是被人做了手脚

网友:
技嘉的自我修复! 幸事。-

网友B:
电池竟然是philips 很少见的 技嘉好像基本早期是 KTS 现在基本是 NEWSU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竟然是philips 很少见的 技嘉好像基本早期是 KTS 现在基本是 NEWSUN

从BIOS图纸看,2 5 6 脚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意味着主副BIOS的内容必须一致。 保险一点,下次一起刷,或者刷主卸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BIOS图纸看,2 5 6 脚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意味着主副BIOS的内容必须一致。

正常情况下就是一致的,但你不一致也没有什么,而技嘉这种自动恢复也有条件的。

网友:
技嘉故障经常多故障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最喜欢技嘉和V星的了  有图有点位  干起来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焊接好或有锡丝粘连造成的吧  估计bios校验错误然后从副bios覆盖也跟焊接有关系

BIOS脚位肯定没连,空挡这么大的。
注意到VCORE在1.19-0.81变化的过程中,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始终发出PCH-PWROK,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很好的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