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故障现象检修汇总资料

楼主(2017-05-19):
液晶屏故障现象 检修汇总资料

网友:
屏坏了就我等条件还能修好吗?

网友:
不要下载  我下载看过 无任何意义!建议版主删除!完全就是来圈钱的!

网友:
这个用处确实不大浪费宝贵的积分

网友:
好用不啊,下来看看

网友:
现在屏坏的比电路多,基本要怀疑屏是否有故障,先测试5个电压条件,如果5个条件全正常基本就主板问题,没必要弄那么复杂,现在都是软排线以前测试器现在都很难派上用场只能测试关键电压来判断屏的好坏,要是DC电路问题还可以修修,要是VGH和VGL阻止低于200欧直接可以放弃,现在电视也便宜没有用户会去修屏,再说修的屏返修太高,没必要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