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61m-k BOIS

楼主(2017-05-19):
谁有h61m-k BOIS 谁有h61m-k BOIS 谁有h61m-k BOIS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ASUS主板 H61M-K REV.1.02 Y 亮机.rar

网友:
网卡能用吗

网友:
下个二楼的试试

网友(2017-07-04):
下载一个试一下我这个是不上内存有报警声,上内存后无报警也不亮屏

网友(2017-08-11):
在查下其他的条件咯。。。。。。。

网友:
我这个是加电自动开机,不显示,把内存也不报警

网友(2018-04-22):
先只有下载下来试看有法不,我的是开机不亮

网友:
试了可以点亮了,真的是太感觉谢了,上面这个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可以用么。。有谁试过没。块没分了

网友B(2018-07-09):
我也下个试试,我的是加电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下个试试,我的是加电掉电的!。。。。。。。

bios1.02能往1.03上刷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1.02能往1.03上刷写吗,,,,,,,,

可以试试,差别不大了,应该可以!

网友(2018-10-11):
下来试试我的是1.03的。。。。。。。。。。

网友(2018-12-28):
我的ASUS H61M-K也是电压都正常,拔掉内存不报警,下来刷上去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谢了 我来试试

网友(2024-06-13):
下来试试是否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