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笔记本电脑通电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7-05-19):
笔记本型号是ASUS X301A
好长时间没修电脑了,都忘差不多了。
有没有办法手动让它故障,插上充电器就能自动开机。
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好方法。
笔记本电脑做服务器用的,停电后不能自动开机这是个问题。

网友:
我呢 ,觉得你重新换个电池,完了试试。

网友:
换一台可以自动开机的笔记本

网友:
服务器,一般都是配备大电池的,但是笔记本电池其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个好方法,就是停电10天半月都可以用电池的电供电,那就是用普通电动车的4组电瓶就可以了,然后你去找个逆变器,DC-DC的,给笔记本充电,本身笔记本电池能用点时间,加上大电瓶的电量,就没问题了,DC-DC转化率是相当高的,4个12AH的二手电瓶 才100多元,自己搞一下,新电瓶当然就贵了,我们这边新的12AH 300多,那种转换的东西,我给你推荐1个,我的链接有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600-1-1.html
别要转220V的,那种毕竟危险,要低压转换的,安全,便宜,不会电人,而且主要是成本很低,又达到停电很多天笔记本 网络都可以不停的状态,因为电瓶当然也得连接电动车充电器,时时插着,其实就是和普通UPS一样道理,但是这个可比普通UPS容量大多了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麻烦,又停电时间很短,可以去买电池,
另外,软件方法就是,看看BIOS里面是否有定时开机选项,如果有,可以选上,多选几个,来电后可以冲,

最后1个方法就是,找许多18650电池,并联在笔记本电池里面,当然了,此方法更麻烦。

网友:
买个UPS不间断供电设备。

网友:
把纽扣电池去掉就可以自动开机

网友:
不上COMS电池应该会自动开机

网友:
coms电池去掉就能自动开机

网友:
可以在bios设置成通电自动开机的

网友:
BIOS 中电源设置下就好了啊。

网友:
你把rtcvcc这个电压给他短路了  就自动触发了

网友:
一般都是维修自动开机  让电脑自动开机的 还第一次见

网友:
有些台式机有这个功能在BIOS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