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1f 显示器 来回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7-05-19):
hp 2211f 显示器 来回自动开关机  看故障  怀疑是按键有问题  拔了按键测试还是一样 刷了程序也是一样  发现每次冷机 测都是好的  烧一会就 来病   用加热法   冷机时热风枪吹  当吹到  5V转3.3V稳压芯片时  故障明显频繁  出现    更换稳压芯片   故障排除

网友:
发一个图片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版块吧  楼主发错地方了

网友:
明显热稳定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版块吧  楼主发错地方了

下次遇到 这种发错板块的可以举报

举报有奖励的

网友:
发错板块 给你移动到 显示板块了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先查电压是正确的思路!

网友:
还可以用风枪加热排除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少啊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排除第一次见,下次试试看

网友(2017-06-22):
这办法还真没用过。

网友:
这种方法确实好用

网友:
这种明显的问题用万用表也查得到

网友(2018-03-09):
正好碰到一台。 现象一样。 不过的用6个小时左右才出问题。 吧3.3和1.8的都换了。 正在测试中。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秀多了就常碰到  有经验就好办

网友:
1117坏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这种故障 测试电压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么久的帖子还能上来?????

网友:
楼主 好经验。哈哈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我是换了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