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30触发瞬间掉电 PCH-BIOS有片选信号

楼主(2017-05-19):
联想E130触发瞬间掉电。3代集成U SLJ8C  HM7系列 桥。 测了是S3先掉然后S5掉。触发瞬间CPU供电出了,PLTRST出了 2个PCH-BIOS有片选信号
请教这是哪问题?VR-ON断开 一样掉。刷过BIOS一样,拆了2个PCH-BIOS也一样掉。这会是PCH的问题吗?

网友A:
看一下温度保护

网友:
温控 或者过载保护 有软击穿的可能

网友:
谢谢解答 我继续检测

网友:
楼主没说电流多少,会不会缺电压,或者有短路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B:
查到3VPCU正常 转+3V后只有2.8V。接着修

网友:
温控芯片去了也不行,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温度保护

不是温度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到3VPCU正常 转+3V后只有2.8V。接着修

先修正常这路电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正常这路电压也许就好了

这个早处理过了,刚才发现是充放电芯片电路工作不对,上电池和电源就不会掉 还会跑码

网友:
感觉缺电压

网友:
上电池和电源就不会掉 还会跑码

网友:
黄色是内存PCLK_SMB   蓝色是DDR3_DRAMRST#,内存有效复位有了,可是没集显供电。
接下来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