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秒杀BENQ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7-05-19):
接一下同行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取出电源高压一体板,仔细观看开关变压器的引脚有几个像 小坑似的,直接加焊,开关指示灯亮起,LOGO正常显示,接主机正常显示,反复开关机,一切正常!上图:

网友:
BENQ的机器这毛病还不多见,就开关按键坏得多。捡到便宜了!

网友:
明基的通病:电容鼓泡(大部分机器都有这毛病)、高压开关管P607损坏、电源管理芯片早期1200AP40、1200AP60损坏、AC头易烧坏!

网友:
开关变压 器的引脚焊点一圈裂纹了呗!

网友:
进来学习 搞维修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当时没有拍下图片,这是加焊过的图片,有一些小坑坑!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后导致虚焊了吧

网友:
所有显示器通病电容坏,高压坏。你这个不稳当

网友:
BENQ的机器这毛病还不多见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没见过

网友:
脱焊了,以前修过

网友:
现在通常都是电源坏了

网友:
脱焊这么简单吗

网友:
线圈虚焊导致的,这种情况不太多见

网友:
我修到的明基的开关按键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机子按键坏的多。

网友:
加焊解决问题

网友:
线圈虚焊 说实话 我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BENQ显示器给我的印像电容鼓包最多

网友:
线圈虚焊导致的这种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也被你检到了。要请客

网友:
质量不行啊,变压器也虚焊

网友:
开关坏就修得多。

网友:
虚焊了 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