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7A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05-19):
昭阳K47A 进系统 到桌面 花屏
板号 DAKL8AMB6FO  REV : F

系统重新安装过 显卡换过 显存换过 BIOS 刷过 HM65 桥也加焊过。。都不行!

进PE不花屏

板子设计没有集显     就独显

花屏图片

谁修好过 同样的 问题 分享 一下 维修 经验!! 谢谢

网友A:
还是报错显卡这块的问题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报错显卡这块的问题 啊

显卡换的是 改良全新的。。还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知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的是 改良全新的。。还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知道嘛??

这个板子薄 是仔细看看是不是板子鼓包了? 显存和显卡都换过的话 那只有板层的问题了

网友C:
这明显主浊显存有关,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兄弟考虑下CPU...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显存有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主浊显存有关,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重点还是显存吧  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明显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看下显存上拉电阻,拆GPU,打GPU到显存的数据线 地址线阻值

网友:
显卡显存的问题多些吧

网友:
该不会是买到劣质芯片了吧?

网友:
外接试了吗?看现象显存有问题。

网友:
断线机会大

网友:
116这个代码还是显卡显存的问题,在查查条件啊,显卡显存各个小电压时钟复位,你的显存全换的是新的吗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存有没有断线,工作条件

网友:
看着还是像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存颗粒吧

网友:
不打显卡驱动看看,或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显明的很,atimpag.sys 显卡驱动蓝屏报错。换上的显卡还是的问题,不是没焊好,就是买回来的显卡是坏的

网友(2019-09-16):
进系统花屏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58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