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 USB3.0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7-05-19):
W530 USB3.0接口不能用    BIOS下面 不可以用

借口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usb3.0   控制芯片 换了  控制芯片的 BIOS刷了    还是不能用
哪个大神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板号发来看一下

网友:
那有可能南桥有问题了中间两个数据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B:
查一下南桥的usb管理模块的一些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供电组织正常的话,换南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发来看一下

h022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南桥的usb管理模块的一些数据有没有问题

老师 能不能说的  简单一点

网友:
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坏的多 。。

网友:
驱动没装就蛋疼了

网友:
供电正常,阻值正常,直接换桥了,想多了也白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能不能说的  简单一点

就是查桥的USB相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