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19):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摔后无服务,正在搜索。

  机器剧烈摔过,换过整套机壳和显示屏;现在经常无服务,正在搜索。有时又能正常使用,信号也正常。

  维修思路:

  1、摔的机器考虑虚焊,主板断线;先显微镜观察有无元件丢失。

  2、无服务状态,插卡观察设置项里面有无运营商字样出现。无运营商,查接收前端,有运营商,查对应频段的发射通道(功放电路)。

  3、判断出准确的故障点,采取维修方案,修复故障。

  维修过程:

  主板,去除射频部分屏蔽罩后,显微镜下观察没有元器件丢失,主板无明显变形。

  插入手机卡后(不用扣天线),在设置项里观查无运营商字样出现(可以判断接收通道问题,或者接收通道IC工作条件缺失)。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1

  不出运营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拨号键盘输入*#06#,不会出现串号(多数基带问题)。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摔的主板,先加焊大射频IC,可以修复一部分不出运营商的故障。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2

  加焊了射频,故障还是一样,因为机器正常时,用户说信号完全正常,所以和功放关系不大,可以排除功放,天线开关。

  因为输入*#06#不能出串号,怀疑基带问题比较大,可能是基带焊盘掉点,迅速拆下基带IC。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3

  结果,无掉点,焊盘都完美,继续检查。

  将通往功放供电管、天线开关I2C总线这些焊盘的对地阻值测了一边,发现无异常。

  仔细回想了下用户的描述,用户说有时正常、有时无信号,心想,莫非是PCB夹层断线了(是断非断那种)。

  拿起热风枪,整个焊盘加热一遍,迅速趁热测各个通往功放供电管、天线开关I2C总线这些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基带IC"U1"焊盘阻值时有时无,总算找准故障点了。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4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5

  查询图纸,得知该点和背面的一个测试点相通,可以飞线解决。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6

  飞好线。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7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8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9

  安装好基带IC。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10

  测试无短路后,上电开机,在拨号键盘输入*#06#,立马可以出现串号。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11

  迅速挂上假天线,插入移动卡和联通卡试机,信号均稳定正常!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12

iPhone6摔后无服务 正在搜索故障维修 图13

  至此,iPhone6摔后无服务,正在搜索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数码之家)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6-1.html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维修新思路啊,加热排查板层问题。

网友A: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前两天就在数码之家看过了....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前两天就在数码之家看过了....坛友

楼主专注转载30年

网友:
修信号一定要很细心才可以

网友:
我觉着资料来源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次遇到了我也能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