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跑马后CPU供电变低0.6V通病

楼主(2017-05-19):
此主板正常开机不亮跑马跑不完
  CPU点压跑马前0.9V 跑马后0.6V 其它供电电压正常
  拆掉CPU管理上面的8脚小芯片后正常亮机 CPU电压保持0.9V不变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我看到那个了

网友A:
是不是那个up什么的八脚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up什么的八脚芯片

PU17 跟芝麻管差不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U17 跟芝麻管差不多大的

图上右上角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右上角那个?

是啊兄弟 我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兄弟 我都说的很清楚了

哦哦,图不是很清楚,没看出是PU17,嘿嘿

网友:
是保护电路吧

网友:
发张主板图看一下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没看见啊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  已经修很多了

网友:
没见到过,上个图更好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作用,是保护电路吗,拆掉可以亮机

网友:
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 张知识了

网友:
这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看点位图好像是CPU的驱动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2017-09-01):
这个是内存的总线IC.类似MSI的USB小8脚S11的小IC.
我记得这个是不过内存的.但楼主的是不过CPU.有点奇怪.这个通病是灰尘引起把SCL或SDA电压拉低.但CPU还没碰到过

网友(2017-10-05):
应该是个超频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为什么拆掉好能亮

网友:
也不晓得是什么芯片,可以拆除估计是一些保护芯片吧

网友C:
vtt ref vcoreref ddrref smbclk smbdata 这个超频小芯片。i2c控制输出改变参考电压大小,影响pwm输出占空比的改变,达到调压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tt ref vcoreref ddrref smbclk smbdata 这个超频小芯片。i2c控制输出改变参考电压大小,影响pwm输出占空 ...

此故障是怎么影响到cpu的电压输出

网友(2017-11-10):
请问楼主
哪一块主板型号的?

网友:
内存  二个3.3V相连的。

网友:
要是能上张图上来那可就更完美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是个什么样的芯片,有别的能代换吗

网友E:
拆了就可以了吗,难道不影响电路吗?要不设计时装上去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就可以了吗,难道不影响电路吗?要不设计时装上去干嘛

你下个图纸去研究研究就知道是什么了 我也没去研究 设置这东西当然是有它的作用,但是拆了也是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故障是怎么影响到cpu的电压输出

PU17  up6262;PU1  RT8876A。
PU17的8pin 是输出到 RT8876A的14pin OFS

The CORE VR features no load offset function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wide range positive offset of output voltage. The no-load offset function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SVID interface or OFS pin. Users can disable pin offset function by simply connecting OFS pin to GND. The RT8876A will latch the OFS status after POR.

If pin offset function is enabled, that the OFS pin voltage  is more than 0.6V before POR.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故障,以后遇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