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312 27寸苹果一体机高温 显卡不驱动

楼主(2017-05-19):
接一苹果一体机A1312

网友A:
开机蓝屏,蓝屏atikmpag.sys,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驱动问题,重做系统装光盘原版(isoU盘启动,镜像引导),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并且温度开机一会儿75度,怀疑显卡脱焊,上返修台加焊,然后开机后驱动打上,开机正常。

网友:
正常开机温度保持40度左右

网友:
显卡一般容易虚,

网友:
这个27的苹果一体机,从外面看前后没有螺丝,苹果LOGO下侧拆下是内存插槽,可以自己更换增加内存条,拆机需要把屏幕外屏拿下,就是磁铁吸附的,然后内屏两侧是8个螺丝,拆了螺丝屏就下来了,主板显卡光驱电源板驱动板。。。。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不定期保养的电脑,成就了我们,加油

网友:
内存插槽原来在下面啊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了一台。开机白屏过后就黑屏了,直接直接拆下显卡加焊然后装机OK。不过温度不是一般的高,温度都大概在65-90度左右徘徊

网友:
装WIN系统肯定温度高啊 用苹果系统就不高了

网友:
一体机都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是高温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蓝屏,蓝屏atikmpag.sys,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驱动问题,重做系统装光盘原版(isoU盘启动,镜像引导),装 ...

A卡坏了,基本第一次维修可以用3-6个月,后面再坏了就没啥意思了,不稳定 。稳定 还是换显卡板,也报得起价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