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维修

楼主(2017-05-19):
机子到手,待机电流0.061(感觉有点高)不触发,快速拆机,板拆出来稍微量了下阻值,都正常,裸板还是不能触发。找了半天图纸没有(板号忘了),还是得搞啊,插电量35v出来一会就保护了(待机芯片型号忘了)正常待机0.023。待机芯片好像有被换过,不管他,上示波器量了下波形电压都出来了很完美,为什么出来就掉了,量了下19v,19v部掉,直觉告诉我35v后集有短路。直接上亮机图,写着我好累(我只是来骗分了

网友A:
是那个小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小电容短路了吗

是的,好像是rtc电容,这机子没图纸

网友:
进来看下。

网友:
加分不扣你分呢

网友B:
没说后记怎么样了 哪里短路 是微短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后记怎么样了 哪里短路 是微短路把

rtc电容短路,直接为0,差点判断cpu坏了

网友C:
这贴这样也可以 除了牌子什么都没有

网友D:
老司机,问题在哪,没看到,是保护隔离问题吗

网友:
加油,明日之星就是你

网友:
就一个图,看不出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这样也可以 除了牌子什么都没有

这台机子已经修了1两星期了板号真的忘了,原谅呗

网友:
电容坏的太多了

网友:
求加分啊,先谢谢了

网友E:
电容是那部分电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那部分电路的呢。

CPU晶振旁边有个节点,自己看看,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写的好简单,看半天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本修一下要了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问题在哪,没看到,是保护隔离问题吗
兄弟,把头像改改,这头像我已经预定了

网友:
楼主这是骚鸡骚出来的么?就坏了RTC个小电容,U没坏,运气不错呀

网友:
后续有短路,但你位置昨天标一下啊,万一我们下次也遇到了就可以图个方便了嘛

网友:
集成的都很怕RTC 短了

网友:
写了故障 现象没有具体问题点
如此发帖故意骗分 ?? 凡是故意骗分的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