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 拆硬盘后大短路

楼主(2017-05-19):
早上刚来同事就扔一mini2主板来,说是昨天硬解id拆硬盘后连不上DFU啦,主板大短路,被吓疼啦,接过测量了下,main电短路,通常就一种情况音频爆锡,显微镜伺候果然音频旁边电容都冒锡出来啦,拆掉音频不短啦,dfu也连上了,mini1,mini2拆硬盘除了要保护cpu还得保护音频,不然就会没声音,不录音,甚至不开机了

网友:
很好  学习了,就是不知道后面修好美

网友A:
请教mini用2008拆硬盘多少度合适,真怕cpu爆锡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 装完都正常  客户说微信不能语音   从新装音频好了

网友:
硬盘太靠近U防护处理不好,搞U爆锡了,最后确实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mini用2008拆硬盘多少度合适,真怕cpu爆锡

看风枪使用年限,新风枪就调低一些,旧风枪就调高一些,一般三百二三十左右,风速调小一些。

网友:
幸亏只是音频ic爆锡了,要是CPU爆锡了,就有的玩了

网友:
的确,挨的太近了 容易暴锡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显微镜是个好东西   问一下  你用的是那种灯源的,最近要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是个好东西   问一下  你用的是那种灯源的,最近要买一个

灯自己改的带电池的,配的不好,还要插电麻烦

网友:
封胶的就是麻烦

网友:
毕竟在硬盘边上,温度控制不好肯定会受到牵连。

网友:
学习到了,不过PAD修的少。。

网友:
芯片容易吹死,特别是那种玻璃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mini用2008拆硬盘多少度合适,真怕cpu爆锡

看用了多久啦,发热芯是会损耗的。温度不是死的,你可以拿练习板子拆一两个掌控下稳定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制式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再灌水账户不保!封号一个月以示警告!

网友:
一个不下心,多走好多路

网友:
这代需要多小心,碰见这种都手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