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短路

楼主(2017-05-19):
品牌:联想
型号:g400
板号:LA-9631P R:1.0
故障:插电,电源表短路保护死循环
原因:进水一周
拆开仔细扫描一遍,没有明显腐蚀地方,裸板插电,电源表短路保护,不是大电流的那种短路,所以没法烧机检查,测公共点阻值,只有63,明显偏低,
我采用排除法,先断开3v和5v的19v供电,阻值还是低,然后断开1.05v的19v供电,测得公共点对地阻值450,感觉正常,看来问题就在1.05v电路
,测量PQ701 D级,阻值为63 ,S级阻值也为63,怀疑PQ701击穿,用风枪拆下,万能表测量确实击穿,PQ702也拆下来了,测量正常,PQ701场管型号如图
找料板换了个同型号的装上,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了,各个电感没有明显阻值异常,就是觉得1.05V 电感阻值小点。
先插电,有0.01A待机电流,不短了,测量3V和5V电压也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跳变正常,接屏已显示。

总结,进水造成短路,将PQ701击穿,形成插电短路保护死循环。
第一次发带图帖子,排版不好,别见怪,俺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
这中情况一般都是管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