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师讲的比较器+场管的供电方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5-19):
示波器实测
2脚、3脚都是1.8V,持续高电平
1脚4.4V,持续高电平
G级4.4V,持续高电平

我学的理论是比较器控制场管导通截止来控制输出电压,但是为什么实测1脚和G级无波形呢?

比较器的正负相等是输出高吗?

网友:
理论学的是瞬时稳压流程,实测是连续的,何况供电,负载相对平稳呢!

网友A:
324输出高 是来自他的供电

+-比较后,输出高低,高来自供电,低来自接地
这个+ 是同相输入端 -是反相输入端

而徐老师说的输出等于正 是指运放的正电源 8脚

输出负是 负电源 4脚。

4脚不一定接地的

如果接-5v,

那么+<-时,会输出-5v

输出的电压是波动的,根据反馈回来的值不停的调整。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就如一个灯泡你一直开关开关频率快了,亮度就会有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4输出高 是来自他的供电

+-比较后,输出高低,高来自供电,低来自接地

“输出的电压是波动的,根据反馈回来的值不停的调整。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就如一个灯泡你一直开关开关频率快了,亮度就会有变化的”

调整是调整G级电压,来控制场管导通截止,从而达到稳定输出,对吗?

那为什么我用示波器实测G级电压是持续高电平无波形呢?也就是说场管就是一直在导通,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场管瞬间截止一下,那供电岂不是就没有了,就掉电了呢? 还是说场管截止的瞬间,是靠那个滤波
电容存的一点点电给后级

我已经凌乱了

网友:
我理解为这种电路为线性输出。。。。

网友C:
比较器+场管的供 电方式是线性的,非开关性的。
即场管工作在放大区,始终是导通的。改变导通电流的
大小达到稳压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是波动的,根据反馈回来的值不停的调整。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就如一个灯泡你 ...

我所说的1010 不是12V 0V 的意思,是比如要输出4V 那么是4.01 3.99 4.01 3.99这样变化。
为什么你测出来是持续高,没有波动?那是因为有滤波电容
你要把电容去掉,或电容容值调小,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示波器的时基和精度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1010 不是12V 0V 的意思,是比如要输出4V 那么是4.01 3.99 4.01 3.99这样变化。
为什么你测出来 ...

也就是说运算器来控制场管的导通程度是吗?  正常情况场管不会完全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场管的供 电方式是线性的,非开关性的。
即场管工作在放大区,始终是导通的。改变导通电流的
大小 ...

这样理解就说得通了

网友:
比较器确实有点蒙

网友:
比较器,就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一点端由,比较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再看看图纸不就更明了了,没什么难得,是基础没学好,没办法

网友:
看帖子共同学习

网友:
这方面的理论,学起来难理解。基础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理解就说得通了

就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网友:
你只要记住比较器+场管的供 电方式只是为了输出平稳的电压,比较器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平稳电压

网友(2017-11-07):
LM324是运算放大器而不是比较器!但可以接成比较器。但比较器不能做运算放大器用。此电路只是线性放大器而不是你说的开与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