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一体机维修一例,类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7-05-19):
板号:MS-7437 VER:1.0

故障:触发电流0.28 不动
维修过程:
看到这个电流脑子里想 肯定是很多电压没出来,包括CPU供电,实际测试发现思路是错误的。拆机后上电测试 各大电压全出,二级电压全出。
根据 供电 时钟 复位的 原则。 查时钟咯。

测时钟开启不OK。继续往下
   发现CPU PGOOD 没发出。 奇怪了 供电都正常了。PG没发出。难道空焊了。直接干一炮。还是老样子。

静下心来好好看图了。 拉到最后面,发现了有用的信息。原来CPU核心供电ic 有两个信号要满足。看图:

看图一直追到Q14 发现 VTT_PWRGD 已经发出 Q14没有拉低,导致IMVP_VREN 不正常。罪魁祸首是 Q14损坏。替换好后开机正常亮机!

这个机器上偷过懒: 加焊过CPU供电芯片  刷过BIOS 。 三板斧用习惯了。。遇到信号出问题的还是得靠图纸慢慢找。。

网友A:
时序图帮了大忙了!

网友:
没有图纸 ,知道需要那2个信号 就头大了。。。

网友B:
思路清晰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图帮了大忙了!

嗯 没图纸就只能查CPU核心供电IC的PDF了  那样就会波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技术一流。

看帖加分是一种美德!!

网友:
思路还算不错

网友C:
楼主,请问,q13是三极管,q14是场管,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q13是三极管,q14是场管,这么理解,对吗?

没错。理解的对

网友:
如果没有时序图这样的问题洒家只能换板

网友:
牛逼  思路好

网友D:
已经加分  写的分析很清晰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分  写的分析很清晰具体

谢谢老大的表扬!!

网友E:
这种好低的配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好低的配置呀

家庭使用 够了。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是对的

网友:
辛苦楼主了,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好啊 修机器才快

网友F:
有图纸就是好啊,这么偏门的杂牌机还有图纸我也是服了

网友:
楼主运气也不错,一般供电齐了,都是先看复位,再看时钟的

网友G: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加分必须的了

网友:
哈哈。现在多数都是3板斧。  信号 太难跑

网友:
赞一个,更赞的是这个主板楼主居然能找到图纸

网友:
写得挺详细,给个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就是好啊,这么偏门的杂牌机还有图纸我也是服了

主要是V星代工的  在论坛找的图 要感谢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加分必须的了

感谢 感谢 看帖加分是中华美德 谢谢。

网友H:
这主板V星代工的好烂,图纸楼主怎么不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主板V星代工的好烂,图纸楼主怎么不上传一下

这个图纸论坛有 我就不传了 BIOS 图纸 都有。 搜索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