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a450v 开机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7-05-19):
客户把机器摔坏了屏幕,在上一家维修换屏幕说是开始还能亮换屏幕后就不显示了,测过屏线换过屏幕也做过桥还是不行,南桥也换过了,,,,请高手支招 加分没有金币搜索不了,新的搜索改革害死我们这种小小白了。。。。有下载分也不能下载bios试  悲哀

网友:
上家换屏时可能烧了接口电路,仔仔查查。

网友:
是不是在没断电的情况下换的

网友:
有可能把屏电路和周围的元器件给烧了,应该是没有断电操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