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除尘+无声音

楼主(2017-05-19):
      用户送修一台东芝L203故障为,自动关机排风口无风出,无声音,外插也没有声音,    接手开机从底部观察风扇有转,风口无风出,这个好办,过程就不说了,
    清尘前都会开机试机以免客户有些隐藏故障不说,清完尘试机说你拆机弄坏的,(小白要注意哟,其实我也是小小白
    无声音,驱动这些都正常,看样子是硬件问题了,用户说调那个开关有时候会有小小声音,额~~~~~~这样子就好办了,     电位器老化了,跟用户协商取消音量可调电位器,报价两个红牛,动手~清尘完成后直接短路可调电位器两脚,装好试机很     完美,大神勿喷,谢谢

网友:
这钱捡的,劳有所得!

网友:
最大声,不能调了,,,,,

网友:
红牛一瓶 才六块钱啊,你说的是红色 100?

网友:
我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好像很爱坏  我也遇到几个

网友:
修电脑不容易,赚个小钱。修好了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
我也碰到过也是连起来系统里调声音

网友:
电位器这零件还没有接触过的

网友:
可以,这好赚

网友:
这个样的机器都还能收两个红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