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摔后开机黑屏不显示,修好显示不触摸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19):
今天一小妹送修一台6P,说是摔了一下机子就不显示了。电话还能打通。拿到机子先拆机,边拆边估摸着是那里问题。拆开一看,*脏话*UMT主板,心里顿时凉了一半。没办法现在生意淡,不整挣不到钱啊,开整吧。首先,按照图纸先大了一边显示座子的阻止,阻止都正常。
然后开机上屏测J2019 35脚1.8V有。当测J2019 34 36脚是没有电压,也就是没有+-5.7V电压。这个电压是有显示电源产生的。基本上故障点可以确定了。是故障电源这里的问题。 ,拆掉显示电源,测了一下底角的阻止,发现有一脚阻止不对。对于摔过的机子一般芯片很少就坏,基本上是摔断线的比较多,通过测量芯片的底角阻止,就能够知道那里断线了。 b+主供电断线了。直接从旁边的电感飞线,当时忙着修机子忘记拍照了。飞好线把芯片装好开机显示了,心里高兴啊。*脏话*,无法触摸,心里一下子一万个CNM。唉,做维修的不容易啊。修到这份上了,看到钱的份上还的搞啊。
       先从供电下手,测触摸供电5.1V 1.8V都有。那只能是拆黑触摸了先,考虑的摔的机子,是不是触摸那里还是有断线的地方。当拆了黑触摸心情不一样了。飞线 ,固化,上芯片。终于可以了。

旨在交流,那里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UMT的主板  对楼主造成了心里阴影了都

网友:
UMT主板最多就断线,其他班子板层短路的才头疼

网友:
UMT还是有大神能搞定的,膜拜

网友A:
那个黄色的图纸 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图纸呢?

网友:
又是通病,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色的图纸 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图纸呢?

篮锐图纸,用着还凑合。

网友:
UMT板子要小心,很容易扩大故障。维修前最好先报风险。

网友:
umt的主板要格外小心,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B:
曾经在搞死一台UMT的机器

网友:
搞定UMT的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搞死一台UMT的机器

UMT板子先报风险再去修,不然赔死。

网友:
厉害,这图纸是免费的吗,有6s的芯片阻值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