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报警声维修套路

楼主(2017-05-19):
1声 主板  可能是系统板出现故障-bios的rom效验失败
2声 内存  没有检测到内存
3声 主板  可能是系统板出现故障-芯片组错误
4声 内存  内存配置/尺寸误差/读写错误
5声 主板  主板芯片时钟故障
6声 扩展设备  显卡或芯片故障
7声 处理器  处理器故障(多为北桥特殊为南桥)
8声 显卡  显卡故障

网友A:
报8声屏的问题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8声屏的问题也很多

嗯,是的,忘记了。

网友:
网上都能查到只是总结一下而已。

网友:
报警 仅供参考  具体要结合板子 具体分析

网友:
仅供参考,5声报警,也遇到过BIOS坏的。

网友:
内存屏的问题居多啊

网友:
这个总结有几个都是不准的,5声 7  8  都不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