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个焊IPHONE5 U2 的芯片方法

楼主(2017-05-19):
IPHONE5 因为距离CPU 很近而且有黑胶,我都是风枪350 度然后猛力一扣下来, 可是经常 掉点还是飞线,哪位大侠有好办法给分享一个呗
iPhone

网友:
温度稍微低点 斜着吹 给cpu上放点散热的东西

网友:
可以使用烙铁烫下来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除胶-把C299电容取下-然后往马蹄型烙铁头加点锡,烫到U2的上面...感觉差不多就用镊子轻轻的一挑就可以了

网友:
记住烙铁温度开高一点

网友:
周边的原件用隔热胶布隔离之后再加热,别硬扯,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