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0-80,短路秒杀,疑似通病。

楼主(2017-05-19):
PL501边上的一个电容短路    位置非常猥琐 疑似通病,修到第二台了,     第一台修的时候找了半天没找出来,看外观都是好的,无腐蚀,无变色,烧鸡也没摸到,应该说那位置根本摸不到

网友:
最后来个亮机图

网友:
你发的事PL502的图啊

网友:
仔细看  PL502右上  就是PL501  图上的电容已经呗我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YOGA11 笔记本插上电池开机不起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灯闪 ,这是电池的问题吗?求解

也有可能是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有条件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维修台整理得蛮干净的啊

网友:
应该还是能摸到的,正面摸不到,反面也能摸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