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1不亮机速修

楼主(2017-05-19):
机器型号:M511
主板版号:6-71-WA500-D02A

机器到手,检测发现主板被刷过bios
上电电流到0.8左右无跳变,

在论坛找bios先刷回正确的资料

再次触发故障依旧,查主板供电,内存工作条件等均正常 ,

且这机器待机偏高至0.02  ,综合分析,怀疑桥有问题

客户催的急 ,直接上机更换SR17E

第一个芯片上机后 不触发(不是没有焊接好) ……

第二个芯片上机后 正常

这板子坏桥后需要刷BIOS 否则亮机慢 ,bios论坛有不在上传。

》》》这个板子桥有问题更多的会导致不触发 ,这个是上电不跑码,大家下次遇到可以考虑下桥的故障。

再次吐槽下购买的所谓的新芯片……

网友:
不良芯片修到怀疑人生,越换越乱,哪里能买到质量好的芯片呢?

网友:
楼主就凭待机就怀疑桥,还是其他依据。。。

网友:
这种机器我都换了2个桥了,不知道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是四代的机子吧?

网友:
说明你判断很准 ,不然你手起刀落,不愧是维修专家,感觉你修板飞一般感觉,自叹不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是桥坏了的,是经验?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板主焊sr17e 需要注意什么 是不是像以前的芯片一样

网友(2017-06-20):
楼主  大家的疑问没说说呢怎么判断桥坏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芯片销售这行水很深呢。最好多收点摔过,进水机的料板。拆机用。

网友:
芯片销售这行水很深呢。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