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19):
机型 :Pavilion g4
版号:DA0R13MB6E0  REV:E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1,早上开门  同行送来HP电脑一台 说不开机 机器外壳成色跟新的一样 看来用电脑的客户很爱惜  修这样的机器心情都好一点 (以前修到过很多外表脏  里面还有蟑螂 ,电脑表面保养干净点 一般不会有蟑螂这些 ,机器寿命都长些  )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2,插电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触发掉电 电流有时到0.4掉电 有时0.5掉电  ,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可以排险主板短路这块 ,一般主板有短路会保护 不能二次触发.
3,拆出主板 ,刚才的好心情凉一半 主板有维修过 ,问同行说是  ,客户在湖南老家修过  没修好  这次出来打工顺带出来的 ,主板南桥 ,IO,双BIOS都动过 PU1也换过 芯片都没上正 有点歪,上家焊工看来不咋地,看来只能一步步查了。
4,上家动过EC  南桥 BIOS  有点不相信他  重写EC 南桥 BIOS  开机故障一样 ,看来不是BIOS问题 。依次查EC 南桥的待机条件 ,全OK  触发后测量SLP_S5# ,SUSC# SUSB#,都是高电平  EC跟南桥通信应是OK的   触发后测量3V 5V ,内存, 桥, +VCC_CORE, +VGA_CORE,+VCCSA掉电瞬间都是有电压的 ,后级转换
也是OK的  广达的HWPG不正常 也是会掉电的 看图HWPG连着哪些芯片,
依次断开 所连着的HWPG  当断到PU13 时 ,触发不掉电了  接屏已经有显示了  测试二天没事  今天才发此贴  。
5,发贴不易  走过路过的兄弟给加点分吧  有了大家的支持下次碰到好的维修案例一定把它发布出来
另附上此机图纸

_HP G4-DAOR13MB6E0 R13.pdf

网友:
广达的掉电必查HWPG

网友:
是啊  要没维修过的主板我直接HWPG  上家修过才查了其它条件

网友(2017-10-09):
  我昨天修一个是显卡坏

网友:
谢谢你们的分享 值得大家学习谢谢你们的分享 值得大家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