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19):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

  型号:ATX-3000

  故障原因:短接绿黑两根线不启动。

  维修过程:

  同事的长城ATX-3000电源,故障原因是短接绿黑两根线不启动,拆开后发现保险管烧了,以为后面的整流管跟功率管肯定也不能幸免了,结果测试是好的。

  然后目测看到有一个7脚IC炸飞了,连型号都看不清楚了,百度搜这个型号的电源,得知这个IC的型号为:P1014AP06,功能好像是辅助电源管理芯片。

  找到一个同型号的IC,先不着急换上去,首先检查一下IC旁边的元件是否有损坏,一般来说,IC是不会无故炸了的,肯定是附近的电路出现短路才会炸IC。测量后也没有发现有坏的元件,但是有一个电容被炸得连型号都看不到了。

  为了安全起见,直接更换了这块电容。然后在保险处接了一个100W的灯泡后通电试机,刚接上电的时候,灯泡闪一下就黑了,没有常亮,说明没有短路了。

  没启动电源之前,测量绿色5V待机启动线,结果只有3.5V,偏低了点,短接后能正常启动,测量各组电压也都正常,现在接到电脑上测量,一切正常使用。

  炸飞了的IC,要拆了两颗大电容、功率管跟散热片才好拆IC。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1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2

  IC旁边的这颗电容,为了安全起见,一起换了。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3

  这个电源使用的是339+7500方案的。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4

  拆大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电阻弄断了一个脚,找不到同型号的,只能这样接上去了。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5

  测试没问题后,装上保险管,没有找到小一点的,从其它坏电源上拆了一个过来,这样装上。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6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7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8

  测量绿线只有3.5V。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9

  紫色线有5V。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10

  测试没问题后,装好电源。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11

  烧坏的元件。

长城ATX电源不启动维修 图12

  至此,长城ATX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3000维修几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6625-1-1.html

  刚修好ATX-300P4-PFC 和ATX-3000长城电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1401-1-1.html

网友:
你这是灌水啊
哎  现在也没人管了

网友:
长城的 电源3.6v 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源清理的真干净啊!

有钱人给他加分,灌水的,我也没权限处理。大家自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清理的真干净啊!

有钱人给他加分,灌水的,我也没权限处理。大家自觉吧!

灌水的清理掉了,长城的两个通病,这个帖子全写了。

网友:
以前这种长城电源修复率还是蛮高的能达到95%,现在这种电源直接卖垃圾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好运气我修那么多个没有一个炸p1014ap06待机变压器不烧的不知道是倒霉还是运气差了

网友:
有些电源的PSON  3.3V 是正常的    你可以换个与PSON连接的电容试试 看看会不会变成5V  如果还是3V多就不管了

网友:
学习维修电源

网友:
一日团灭推荐给环境冻结就刚回家的

网友:
长城的只有3.6吗,是什么原因,麻烦高手解下,谢谢

网友:
电源坏了我都是换的,,还没修过呢

网友:
电源也修,大师。

网友:
电源应该换是对的
就算电容出了问题
其他的电容也或多或少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