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K650D掉电

楼主(2017-05-19):
Hasee K650D-i7 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还能进系统,不过五分钟还是会掉电,怎么下手啊

网友:
先看下温度呀这些对不对……再看下板子上哪个电压先掉嘛……多种问题一 一看嘛……

网友:
先看一下温控吧,再就是使用示波器测量各大供电看看那个先掉,是不是供电引起的掉电

网友:
查查温控呢

网友:
肯定先清灰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手上正好有台,搜论坛PQ23通病,换了故障一样

网友:
工厂BIOS刷了不行就要换桥了

网友:
定时掉电么 ?  定时刷BIOS啊

网友:
排除温度 BIOS 测电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出来、我们新手些 好查看  辛苦了 谢谢!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不开机,换南桥正常进系统,但不到一分钟掉电,BIOS刷过了,到现在没解决

网友:
查各供电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神舟的电脑 有些有六脚的芝麻管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通病 好解决

网友:
战神的主板都有这问题,掉电 不定时

网友:
和温度没有关系,挣钱的机器

网友:
BIOS 先考虑下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温度,南桥温度,bios,观察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都换了 bios肯定也刷了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温控看过了吗?

网友:
先测试温度,刷下BIOS,都排除后再考虑供电

网友:
等待樓主修出紀錄阿~~

网友:
这主板待机电路也爱坏

网友:
应该还是bois的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个一样现象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