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上适配器无反应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19):
插上适配器,待机灯不亮,不显示
拆开,测量供电正常,想了想,清了下按键板,好了,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吧。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吧。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难道 是按键板 按键不良 漏电吗

网友B:
你这显示器通电后一个灯都不亮吗?
不可能吧!
通常显示器通电后,无输入信号待机红灯(橙灯或绿灯闪),有信号绿灯长亮。

网友:
你写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灯不亮,清理按键板就好了,啥意思?这个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显示器通电后一个灯都不亮吗?
不可能吧!
通常显示器通电后,无输入信号待机红灯(橙灯或绿灯闪), ...

这是山寨玩意,很多就一个灯。

网友:
额。。灯在哪里?

网友:
清开关是什么鬼?

网友:
太简单了,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大师  神级  别  的